4741G键盘不能用

楼主(2015-05-14):
ACER 4741G I3 独显 09920-5 键盘不能用 换键盘也不行 17脚和18脚 阻值600欧左右 其他都是 730欧 通电查键盘电压 有0.86V 有1.45V 有3.3V的 EC上要查那些相关条件

网友A:
夏天修机子 烦躁的很啊 看谁都想扁 该怎么办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夏天修机子 烦躁的很啊 看谁都想扁 该怎么办

呵呵有这想法

网友:
拆了EC看对地阻值还有么

网友:
外接键盘能用的话,说明系统正常,该换EC了。

网友:
查电源,时钟,复位。

网友:
刷BIOS试试,不行换个EC试试,

网友:
都正常的话   那就换EC吧

网友:
用镊子夹键盘口针脚试一下,如果写字板或DOS下没有字符,那就刷BIOS换EC吧

网友A:
吹过单桥又动过哈接口 有时候能用 有时候又不能用 不正常 无从下手 害怕搞出二次故障

网友:
刷BIOS没有用

网友:
有时能用有时不能 肯定是哪里虚焊啊 要我来 必杀技 加焊EC先 换EC 查键盘排阻

网友:
那就换EC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吹过单桥又动过哈接口 有时候能用 有时候又不能用 不正常 无从下手 害怕搞出二次故障

你关动有什么用啊。键盘应该是连IO的你动什么桥啊,换过EC吗

网友:
我觉得这种还是比较好修啊。。去掉本机键盘 外接 看是否正常      有条件的话 换个键盘试 如果内接外接键盘都不能用 那就弄南桥  如果外接能用 重点考虑EC   或者不放过BIOS 大概 就这么些吧。。。

网友:
不要直接上硬件。 先进PE  看能不能用。不行再刷个BIOS 。还不行   打阻值 EC到接口。再不行, 看看 EC控制键盘的 几个 信号  有没有 和别的设备相连。   最后就是换EC了。

网友:
换了EC 就好了 学习了

网友:
是不是接EC有线断了。。

网友:
好的就行,键盘不能用要不就EC坏要不BIOS
前提是键盘换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