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31,开机无显,电流0.8,刷了BIOS还是一样,怎么办

楼主(2015-05-14):
e431,开机无显,电流0.8,刷了BIOS还是一样,怎么办

网友:
查查信号 条件吧  这样求助估计没什么用

网友:
0。8应该没有跑码吧

网友:
测供电都出来了吗?CPU,显卡供电估计有问题。

网友:
高手,,,供电呢

网友:
平台复位先测一测

网友:
楼主  两个BIOS  都刷了吗?

网友:
大概的时序先排查一下吧

网友:
先查电压了..

网友:
现在的机器除了进水或者摔坏的,不是BIOS就是显卡或桥,刷BIOS不管用就加热下显卡试试看吧

网友:
刷BIOS  干桥  换板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机器  一样的跑0.8不跑了

网友:
谢谢分享!!!!!!!!!!!

Gogo -5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看下供电都出来没有,如果都出来了  看下平台复位

网友:
这个BIOS有两个吧  都刷了吗

网友:
基本条件都测一下啊

网友:
楼主多换几个BIOS试一下

网友:
刚遇到一台 一样的问题。。。BIOS 干了。。桥干了 显卡干了 U换了。。还是没修好。。。客户拿走了。。

网友:
sdfghjkledfj将此回复同步到 腾讯微博 | 回帖后跳转到最后一页

网友:
我的也是 触发0.99后不动

网友:
上次遇到个机忘了就是到0.8不显好像是不过内存最后也没修好

网友:
EC带程序的

网友:
先跑跑电路,看看各供电

网友:
显卡供电出来了吗?

网友:
说的太少了 最起码得说明白 怎么坏的

网友:
只能慢慢查

网友(2015-06-24):
这个机子bios出问题的较多

网友:
遇到过一台cpu坏了

网友:
这样说得很笼统,难道电流直接到0.8不动了吗?没跳变一点了,难以理解

网友:
怎么办?凉拌啊

网友:
我的也是0.8掉电

网友:
这个本子跟E531一样 BIOS通病,但是论坛上面的BIOS都不能用,因为这个机器需要原厂BIOS,需要联系QQ842028812

网友:
看你们这样说的我都不想做桥 显卡了 0.8跑码了FA就不动了也不显

网友:
楼主描述的好模糊 有没有换内存 cpu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