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G]
LG E2260T-PN 显示器通病解决

楼主(2015-05-14):
品牌:LG

型号:E2260T-PN

驱动板版号:715G4197-M01-000-004L
主芯片TSUMU5BRWHL3-LF-1
故障:屏幕刚开始正常显示,一段时间后会自己黑屏,再正常显示,然后在黑屏……反复,N次反复后,可能会直接黑屏不再显示,或者屏幕慢慢变成灰屏,变白,或者花屏……让人感觉是屏幕问题
维修过程:
1.首先考虑显示器黑屏无背光反复,怀疑升压板,直接用升压板套装上去,问题还是如此
2.怀疑主显示控制芯片,此芯片30多大洋,驱动板网上150,淘宝卖家描述里就说这个显示器可能不是驱动板问题,可能是屏自身问题,当然以修好为目的,先不考虑屏幕,更换芯片还是不行
3,考虑程序:芯片读取都正常,到了写入的时候报错,无法写入,这时候猜测可能是这个芯片坏了,导致显示器再从里面读取交换数据的时候不能正常读写
解决方案:最后找了个同样容量的芯片,写入程序,试机正常,解决故障问题
最后把程序也分享一下 LG

网友A:
这种大芯片都能刷,用的什么编程器

网友:
辛苦lz 了 弄了大半天了吧。       看下你的编程器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种大芯片都能刷,用的什么编程器

是外挂的25芯片,容量只有256K,他是在线写的。
如果用普通的编程器,离线后基本都能写。
关键是你要有这个方案的程序。

网友:
三星的,LG的程序问题颇多。

网友C:
楼主,你的编程器是RT809F   能免拆ISP刷写码?

网友:
进来跟楼主学学...........

网友:
这个的确是痛病 我 遇见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大芯片都能刷,用的什么编程器

楼主应该就是用RT809F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你的编程器是RT809F   能免拆ISP刷写码?

可以通过ISP读写,但是个别机器必须要拆开才能刷写

网友:
是我,我会先点屏,确定屏没有问题,在修主板,如果屏坏了,把钱搭进去不说,还挣不到钱,

网友:
我还是有一个这样的显示器,问题差不多。

网友:
楼主用的也是RT809F编程器对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可以通过ISP读写,但是个别机器必须要拆开才能刷写

是的,现在大多用的是RTD809F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外挂的25芯片,容量只有256K,他是在线写的。
如果用普通的编程器,离线后基本都能写。
关键是你要有 ...

举双手赞同,报错不代表就一定是芯片的事,很可能是编程器不支持

网友:
的确是通病,我也修到一台,故障一样,原来我准备刷个程序试试,但不上去,刷到一半报错,最后换同容量的ROM,写入程序OK!

网友:
刷程序就好了

网友:
这个我也遇到过

网友:
遇到了 不知道行不 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