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主板,请帮分析电路。

楼主(2015-05-14):
实在找不到故障点,该测的,该换的都搞过。故障主要表现是:按开关能上电,长压开关能关断电,就不跑码。不敢肯定是哪里的故障???测试结果请参图。

网友:
期待高人 解决

网友A:
首先应先排除开关管及推动管是正常的,查明芯片12脚供电不稳定的原因,看管脚功能芯片应与常见494差不多,其4脚应是控制供电开启的。

网友:
什么机子,华硕?

网友:
12脚不稳定,旁边电容、芯片、前面这个电压都有可能拉低。CHG_ON电压断开这线上的元件,看有变化么。是不是有短路存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首先应先排除开关管及推动管是正常的,查明芯片12脚供电不稳定的原因,看管脚功能芯片应与常见494差不多, ...

是TL594,图上标有。

网友:
12脚电压不稳定  是主要原因  先查这个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TL594,图上标有。

知道是TL594,很少见的!看引脚功能与494差不多的,可参照一下。

网友:
打12脚的数值,跑+DC_IN到12脚的线路

网友C:
图传上来,大家好好讨论下

网友:
还是先看看12脚吧

网友:
小小白表示看不懂

网友:
查供电隔离部分

网友:
先把主供电问题解决,再看其他

网友:
先看主电路

网友:
别光纠结这个电感不供电 你知道这个电感是干什么用的吗? 待机电流多少 开机电流从多少 跑到多少

网友:
先把已知不正常的搞好。

网友:
把12脚的电源来源图发上来看看。

网友:
看来挺有难度的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图传上来,大家好好讨论下

板上就是从PF1直接到+DC-IN的。现在我把TL594取掉,情况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