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维修论坛
pingguo 苹果5S打电话信号不好 哪里的事 求助

楼主(2015-05-14):
苹果5S说打电话信号不好 能修吗 是怎么回事 哪里的是
苹果
信号不好

网友:
先排除卡的问题,再查查天线,再送修吧!

网友:
天线看一下有没有松,还有功放。

网友:
天线,,功放

网友:
换另一个运营商的卡,关掉4g 试一下,排除天线到射频的线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