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A560P 开机掉电

楼主(2015-05-14):
神州A560P 开机掉电 各种电压都正常 EC换过 BIOS刷过 求思路

网友:
这种故障一开始就有吗?如果换了EC才掉的,那么可能EC没焊好。

网友A:
什么厂商的板子,掉电后能再次触发不,掉电后还有3,5v不,检测下温控散热, 还有有没有短路,外设有没问题

网友B:
没换EC前  电流到多少掉电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没换EC前  电流到多少掉电

1.3   随便加热下 又可以亮 放一天又不行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1.3   随便加热下 又可以亮 放一天又不行了

加热的哪一块啊  EC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加热的哪一块啊  EC??

CPU供电和EC那块

网友:
神州HP530触发到0.24A 掉电 电压都出来了 22脚复位没有出来 不晓得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什么厂商的板子,掉电后能再次触发不,掉电后还有3,5v不,检测下温控散热, 还有有没有短路,外设有没问题

仁宝代工的 掉电后还是可以触发的  3 5V都有的  我是裸版测试的 有时可以进系统的

网友:
说的太简单了  你都测试什么条件了

网友:
到1.3掉电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吧??

网友:
瞬间掉吗  查下THERMTIP

网友:
能不能吹下北桥,

网友:
看一下小电容 电阴类的

网友:
你电流跑到多少啊? 感觉还是哪块电没出来.

网友:
新手小白,路过学知识

网友(2015-06-17):
断开VRON还掉吗,如果不掉,断PWROK

网友(2017-03-22):
我就看看!不说话!看大神们 论剑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