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590不触发,RSMRST#低电平

楼主(2015-05-14):
联想B590不触发,RSMRST#低电平不正常,待机3V5V都有,

补充内容 (2015-5-15 13:11):
CN2103 根那个电容我早排除了。

补充内容 (2015-5-16 11:41):
换了南桥正常了,但触发掉电。估计桥换了。板做桥还会变形的,大家注意了

补充内容 (2015-5-20 22:05):
修好了,板子变形很多点没接触到,矫正就好了

网友:
不正常,RN2104的1脚2脚链接一起,那么3,4脚电压也应该出不多吧,结果不一样肯定不正常。有两种可能一种是RN2104坏了,还有就是4脚电压被拉低了,分析不对的地方也忘大家指出互相学习。

网友:
这个信号为低的话   要么是待机条件还有没满足的  要么是BIOS的问题

网友A:
RN2104电压不正常。把C2103拆了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N2104电压不正常。把C2103拆了试试。

上边有让号是不是没装哦!

网友:
对地值正常么。。。

网友:
0.5V肯定不正常

网友:
3.3左右正常。

网友:
有0.5估计是南桥拉低了

网友:
RSMRST#正常时是低电平吧?

网友:
把C2103拆掉看看

网友:
或者把那个电阻换个试试0.5是不正常的

网友:
C2103拆了还是一样,RN2104换了也一样,直接捻子夹过去直接被拉低,难道桥坏了吗?灌胶的桥不好搞。报了180元客户还要考虑。

网友:
早拆了试过了,

网友:
桥的可能性 比较大

网友:
建议楼主查一下 这个电阻

网友:
不正常的 在2.9V 到3.3V 左右  打阻值 正常吗

网友:
检查大小源之前,源大小后此源

网友B:
现在好了吗, 怎么弄好的啊 能不能分享一下啊。我也想知道啊

网友C:
哈哈。换桥好的。怎么知道是桥,不是EC呢。

网友:
灌胶的桥好搞

网友D:
挑引脚吧,看看是没出还是拉低了

网友:
好吗?怎么不错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挑引脚吧,看看是没出还是拉低了

神经,都说了换南桥好了

网友:
你全家都好搞。神经病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哈哈。换桥好的。怎么知道是桥,不是EC呢。

怎么可能是EC呢,EC都换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好了吗, 怎么弄好的啊 能不能分享一下啊。我也想知道啊

换南桥好的,大哥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神经,都说了换南桥好了

我要说两点,第一嘴巴干净点,第二纬创就是RMSRST在中间受控于3  5VPG,EC条件你都查了吗,程序对吗,适配器检测对吗?这个我没看图,不过你的嘴该管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