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770T-C35不通电

楼主(2015-05-14):
V星770T-C35把CPU内存装上后上电,触开关针脚没反应,电源风扇不转,CPU风扇也不转。断电将电池放电再装上去还是一样的故障,量了开关针脚有3点几伏。各位大神帮忙指点指点啊   先在这里谢谢大家啦

网友A:
关键是电池确实是好的吗?

网友:
楼主 你发错版块了

网友:
知道,急啊   主板加不上电是哪里坏了啊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关键是电池确实是好的吗?

量了电池  电池有3点几伏  把电池放电也不行 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啊  谢谢

网友:
电池,通电时序,一步步的来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量了电池  电池有3点几伏  把电池放电也不行 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啊  谢谢

看看供电电路有没有断路

网友:
查一下开机电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供电电路有没有断路

怎么量啊?我是新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关键是电池确实是好的吗?

电池是好的

网友:
IO南桥开机两个大件

网友:
用万用表。

网友:
送维修店。

网友C:
按不触发来修吧,南桥和IO查待机条件

网友:
各位大神,开机电路是哪一部分啊?3Q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按不触发来修吧,南桥和IO查待机条件

南桥和IO的待机条件是?

网友:
检查开机线路啊,待机电路,侧电杆有没有短路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