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70 开机有雪花 不显示

楼主(2015-05-14):
B470  开机有雪花 不显示 刚拿回来的时候 测试一会屏幕红了 没有图像 在开机 就变成 有雪花了 也不显示 吹以下 桥 能进系统了 桥比较热 用鲁大师测试 主板温度 有点高 慢慢的 就变成 光有背光  不出图像了 摸着 南桥 特别烫  有没有遇到同样的 问题没有 各位大师  求解决

网友:
cpu  换过吗

网友A:
屏也可能有问题。

网友B:
这种情况不像屏幕的问题吧

网友C:
你热了一下桥就进系统了
所以故障可能就在桥上

网友D:
这属于花屏啊!着重显卡。

网友:
做下桥看看嘛

网友E:
我修过这样的问题,主板解决,至于主板哪里的问题就不知道了

网友F:
有这么复杂?花屏不显示等?

显卡也有可能的

网友:
弄显卡啊!!!!

网友:
桥虚焊的可能性很大

网友G:
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  有没有外接显示器试一下

网友H:
换个 CPU试试!然后南桥!

网友:
换 过了  故障 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换个 CPU试试!然后南桥!

就是不确定 是南桥啊  就是 那个晶体 特别烫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  有没有外接显示器试一下

外接 也是一个鸟样啊 ?

网友:
坏的 可能性大不大 桥

网友:
确定 显卡 能觉得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有这么复杂?花屏不显示等?

显卡也有可能的

就是 不确定 啊 大师们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修过这样的问题,主板解决,至于主板哪里的问题就不知道了

这位 大师 真是的 也不传授点经验 打算 埋藏到什么时候

网友:
有这个打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属于花屏啊!着重显卡。

能不能解决问题呢  从直显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热了一下桥就进系统了
所以故障可能就在桥上

有时候 主板凉了 也可以进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情况不像屏幕的问题吧

外接 也是这个鸟样  怎么像屏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也可能有问题。

外接 一样 不像是屏

网友:
换过 故障 依旧

网友:
不到不得已,先不要轻易动桥

网友I:
换个主板,我不懂硬件维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换个主板,我不懂硬件维修

修 好了

网友J:
显卡问题,换显卡

网友K:
引用 网友J:
显卡问题,换显卡

修好了 可能 正在 测试 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修好了 可能 正在 测试 呢

好了就好,这种现象一般都是显卡问题了

网友L:
HM65到HM76的南桥功率都比较大的啊!有的上面都加散热片的,有点烫正常的啊!!何必纠结这个!

网友M:
兄弟,最后找出来了是哪里的故障?

网友N:
这种情况真有意思,有点像是以前的黑白电视机的 噪波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HM65到HM76的南桥功率都比较大的啊!有的上面都加散热片的,有点烫正常的啊!!何必纠结这个!

难修啊 现在的机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兄弟,最后找出来了是哪里的故障?

有个电容 不知道是 干什么用的  去掉 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这种情况真有意思,有点像是以前的黑白电视机的 噪波点

嘿嘿 我也觉得啊

网友O(2015-06-22):
屏的接口,显卡,不行在换个屏看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屏的接口,显卡,不行在换个屏看下

我突然 给秒杀了  哈哈

网友P:
南桥的可能性大,显示部分都是南桥输出的,正常的时候可以把独显关了试试看,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南桥的可能性大,显示部分都是南桥输出的,正常的时候可以把独显关了试试看,

你修过 这个机器 论坛上 好像 还没有 遇到过的 除了我

网友O:
说说你是怎么修的,我给的见意可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说说你是怎么修的,我给的见意可对

我是 换了 几个电阻 好的  具体 什么 位置 我真 忘了 不过 下次 在有这 情况 我 拍几张 照片 传到网上去

网友(2015-11-03):
应该还是出在显卡上面

网友(2016-01-12):
我今天遇到了,不过我bios里面关掉独显,用集显就行,还有就是我这个机器插适配器自动开机,时间保寸不住,电池开不了机貌似带不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