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
楼主(2015-05-14):
不少朋友问怎么去除保护。方法如下:把IC--SEM2107的21脚外接电容C216或C217接地即可。
转载过来的,需要的朋友可以值得看看
方法

网友A:
表示看不懂。。。。。。
浙江益修家电
高压板去除过流 不平衡保护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表示看不懂。。。。。。
高压板去除过流 不平衡保护

网友:
有人试过吗,,,,

网友:
我测量下来,那个电容已经有一端接地了,就把电容去掉,直接连的,
测试下来,灯管亮一半,另外一半暗的很,
只能订购灯管后再复原那个电容了
适合测试用哦,不建议长时间用啊

网友:
还是直接换灯管好点

网友:
有些是灯管有问题,有些是高压线圈有问题才会保护,不是长久之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