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接交换机网络就挂了

楼主(2015-05-14):
之前有2次突然断网,以前重启路由器和猫就好了但是近几天还是不行,现在重启也没用,猫,路由,交换机都换的新的

网友A:
1,新路由没设置
2.宽带断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,新路由没设置
2.宽带断了

有5台电脑.有三台直接从路由一体猫出来的.还有两台通过交换机就不行,就这几天的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有5台电脑.有三台直接从路由一体猫出来的.还有两台通过交换机就不行,就这几天的事

到交换机的网线不好?
网络营运商限制上网电脑台数?
你是路由猫里设置了拨号的还是电脑上拨号的?

网友:
不用 路由一体机了???最讨厌 一体机的!24小时使用的话寿命都不会超过15个月!

网友:
楼主 单独用猫拨号看断不断 是不是线路老化或进水了造成网络不稳定

网友:
挨个分开查问题。

网友:
楼主家就 有好个设备,猫,路由器,交换机, 那么挨个查

网友:
那是路由器与交换机IP生生冲突了,如果都接在路由器上就 没有问题了,再加个交换机就 要看你怎么设置IP了

网友:
交换机不是不用ip就行吗

网友:
接的有两个交换机
一个无线路由

网友:
路由现在在当无线交换机用,我的设备一共是两台交换机,一个路由猫,一个无线路由

网友:
现在问题就是把第二台交换机一接网络就挂了

网友:
无法分配给电脑IP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到交换机的网线不好?
网络营运商限制上网电脑台数?
你是路由猫里设置了拨号的还是电脑上拨号的?

路由猫自动拨号

网友:
换个新猫看一看吧,用一些方法试试

网友(2015-08-07):
猫或是路由猫,路由器当交机换使用,再加一台交换机,不出问题才怪呢,好复杂啊

网友(2015-11-23):
可以查查交换机下的电脑网卡是不是坏了,以前碰过这种情况,就是网卡坏了会不停向交换机发包,造成网络拥堵,开始重启可以好,之后就不行。

网友:
  前天朋友找我帮他看下网络,办公室的电脑一台8口小交换机一接进公司网络也造成一部分电脑不能上网,后来把这台小交换机下的网线全拔掉,只先上一台电脑并且先ping网关正常,再重新一根根插回去,直到有一根插上后马上变超时ping不通网关了,说明这条线有故障了,一般是有老鼠咬破皮了形成了环路,一问果然这办公经常有小吃招待客户,因此频出鼠害。

网友:
问题电脑设置下固定IP看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,新路由没设置
2.宽带断了

你说的应该是2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