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一体机B305,哪位大神遇到过此类现象

楼主(2015-05-14):
今天老板让我给客户机子装声卡驱动,一看是刚做过win764位系统,桌面上声音图标是一个红叉叉,心想一看就搞定,用了驱动精灵、驱动人生、从官网上也下载了,怎么都驱动不了声卡,但桌面一直都有声音图标小叉叉,然后我又做了系统win732位、xp,都不行整了一下午,在郁闷中度过的……

网友A:
回复一下出厂设置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回复一下出厂设置试试

试了,还是不行,大哥有可能电路的问题吗

网友:
声卡硬件方面的问题考虑一下。

网友:
看一下音频接口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你可以先上一外置小声卡试试,如果外置的能行,那叫客户买个。

网友:
加个外置声卡,方便

网友:
谢谢大家,现在想买个声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