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736ZG掉电奇怪

楼主(2015-05-14):
接到一台宏基4736ZG的机器,待机0.009 待机3V 5V正常   触发到0.024,瞬间掉到0.004,3V 5V 电压就没了!然后就不能触发。
重新插拔电源插头,恢复正常待机状态,触发又是同样的问题,3V 5V阻止正常!这个机器的NEC大电容,板子拿到手的时候,已经更换过了!全板大小供电阻止基本正常。各位看看有什么思路,本人一点思路没有!

网友A:
,把,6228,换了吧,好了,给我加分,修过,1000片,4736

网友B:
有可能待机芯片的问题  也有可能  后级有短路  保护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有可能待机芯片的问题  也有可能  后级有短路  保护了

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我定了  待机芯片 到时候换了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,把,6228,换了吧,好了,给我加分,修过,1000片,4736

什么6228  CPU供电芯片 6282么? 什么原因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我定了  待机芯片 到时候换了看看

如果换上不好的话   还可以测一下  掉电后  待机芯片的供电和开启还是不是稳定的存在

网友D:
把待机芯片和3-5V滤波电容换了试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把待机芯片和3-5V滤波电容换了试下

换过了  还是这样

网友E:
很明显是代不动负载,修个鸡巴呀你,看看隔离管事否完全打通,

o0飝兲 -10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换过了  还是这样

后级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去量下ec条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后级有没有短路

去掉3 V  5V后级问题一样

网友:
触发保护 查是否短路 或者供电IC问题 ……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很明显是代不动负载,修个鸡巴呀你,看看隔离管事否完全打通,

隔离没有问题的  就算掉电到0004以后  隔离也是过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隔离没有问题的  就算掉电到0004以后  隔离也是过了的

你有示波器吗,你怎么知道他是正常的呢。你所看到的有实测的来的那么确定吗

o0飝兲 -10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2L说的有没试过

网友:
很明显,后级存在短路的,芯片保护关闭待机3V 5V。

网友:
看看3V5v滤波电容 不行就换待机芯片

网友:
二次维修。。看看有木有缺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