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58笔记本

楼主(2015-05-14):
客户送来说开不开机,我测试,和客户说的一样,开机CPU风扇转不到1分钟就自己停了,在开机还是转了一会就停,在网上的资料很少,不知道从何下手,望高手指点一二。 第一张是CPU附近的19V正常,后级没有电压,第二张是电源附近的,电压正常

网友:
我去  你这涉及的面也太广了   先查供电吧

网友:
你提供的图片只是公共点电压的
建议你测下开机的各路电压 ,明白时序按着时序简答查下

是在不知道如何下手 建议送修!

网友:
找人修, 修不好莫给钱, 浪费他们的时间.

网友:
有的供电肯定没出来吧?查供电啊。

网友A:
你是刚学维修吧,这里面涉及到底东西,光跟你讲都要讲几个月,会看图纸对着图纸来吧,

网友:
都听不懂吗,电压正常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是刚学维修吧,这里面涉及到底东西,光跟你讲都要讲几个月,会看图纸对着图纸来吧,

是的吗?
那太深奥了!!!、
维修这东西是三分理论七分实践,
维修东西多了,也有维修思路判断错误的,
只是问你们大概从哪下手,你们的问题比我还多,、

网友:
最好下载一份原理图,就这实物照怎么分析?

网友:
我想说你该换个板子

网友:
先买本书学习下再来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的吗?
那太深奥了!!!、
维修这东西是三分理论七分实践,

这个板有图纸,你对着时序芯片 和工作原理慢慢修吧,不会就找师傅

网友:
这块短路,经检测电路跑到CPU座下面,愁死,这怎么下手呀
桥片旁边的供电,把焊点断开开机不保护,

网友:
几经周折,桥片发来了。G580是单片机,正在做BGA测试好了上图片亮亮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