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G41M-VS2主板上电断电

楼主(2015-05-14):
华擎G41M-VS2主板上电断电。强制上电就不断电,内存、桥、总线供电都有,但无CPU供电,电源IC用的是L6716.请各位指教。

网友:
查CPU供电PG信号正常吗?不行换芯片。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正常没

网友:
CPU供电正常不?

网友:
那是因为缺电压才断电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强行上电测量L6716芯片条件及更换芯片把CPU供电修好就行。

网友:
VTT_GMCH电压是重点

网友:
强行上电后,测量CPU供电芯片的供电,EN信号是否正常

网友:
查L6716工作条件呀,比如E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