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A42J适配器充不了电

楼主(2015-05-14):
ASUS A42J 充电器冲不了电  也开不了机子  但是单用电池可以开机,求大神指点

网友:
坐等大神  解惑

网友:
先排除适配器本身的问题,再就是保护隔离电路部分 了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多半是保护隔离电路异常所至,通常出问题的地方是大阻值的电阻。

网友:
你看看华硕电源接口是不是断了

网友:
适配器没有问题

网友:
查下保护隔离吧

网友:
电池换过木有

网友:
路过,来看看兄弟们是总么修机器的,学习学习,呵呵

网友:
换个充电器/接口/电池/cpu/主机/电脑/人;再说下情况

网友:
会不会隔离电路有问题呀。

网友:
还是保护隔离的问题

网友:
顺着电路逐一排查

网友:
隔保坏了啊

网友:
不是接口问题就是电路问题

网友:
我也感觉是保护隔离电路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