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 供电

楼主(2015-05-14):
神舟E461主板, 插上CPU和内存触发后,CPU集显无供电,其余各供电都正常,已测BIOS的1、2、5、6脚有跳变,求指点!
笔记本

网友:
建议先查下 CPU集显是如何产生的
才能推断问题点
…… 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什么芯片组的主板啊? 只说主板的型号有的人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

网友:
先刷个BIOS看看吧。

网友:
电流是什么情况呢

网友:
按照时序查下看看不是什么机器都是BIOS问题

网友:
不跑码不容易修,先把图纸拿来,看看是什么架构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