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1主板按开机无反应,感觉是南桥!你看呢?

楼主(2015-05-14):
联想台式主机:L-IG41M3 V:1.1 按开机无反应。网站有此图就不重复发了。
根据图纸时序和实物测试发现:1到第4步都正常,

第5步 南桥发给IO(8755E) 5    SLP3_L 一直低电平,图上明显有低到高,但按开关无反应,此信号同时与4个USB 接口IC相连,

拆除4个IC无变化。此时挑起IO 8755E 第32PIN  发现焊盘或32PIN 都是低电平!如果是IO坏,32PIN应该焊盘上有低高电平变化,所以

感觉是南桥有问题或条件不成熟。大家帮我看看下图南桥还要测试那几个信号和供电。

网友:
IO有到南桥,南桥没信号过来,估计就是桥坏了

网友A:
就不是要测试到RSMRST

网友:
如果这些条件都满足还是不触发,换南桥被。。先摸摸南桥烫手不

网友:
南桥要测量实时时钟供电、实时时钟复位、还有32.768KHz频率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SLPS3 台式机。。要开机了。才有的。。你试一下强制启动一下。看看。有没有。。。笔记本的不同的。。

网友:
同样问题  已修4片  一片没搞定 三片换南桥解决

网友:
要么桥虚焊,要么桥坏。压一下试试。
我有一片华硕G41也是这样,偶尔不开机,SLP_S3持续低电平~~~~

网友:
RTC电路正常吗,没问题就干南桥了。

网友:
查跳冒,32.768KHZ,VCCRTC,是否正常

网友:
更换拆机板南桥后能处发,能关了,不过没亮机!因为没有PCI接口故障卡用不了,但也说明就是南桥引起的按开机没反应这个问题!因为不能确定南桥好坏,等明天再换南桥再试试!

网友:
同意6L  这个板子要上CPU才能通电,好像是MSI代工的,

网友:
14.318,rsmrst.psin,sktocc(cpu检测信号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就不是要测试到RSMRST

要测一下RSMRST这个表明主板待机供电正常的信号的

网友B:
能说下是如何用什么工具来挑起IO的引脚的吗

网友:
原来是桥的问题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能说下是如何用什么工具来挑起IO的引脚的吗

IO这个脚很好挑,32pin 正好是边上一个,不是中间,中间的还没试过!

网友:
同意一楼,不开机我也一般就查那么几个信号,IO发给南桥信号了,南桥没反馈回来直接换南桥能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IO这个脚很好挑,32pin 正好是边上一个,不是中间,中间的还没试过!

我听说可以制作一个挑引脚的工具,但没有制作成功

网友:
联想的G31跟G41不通电  都基本上换南桥就好了   都不知道换好多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