创维液晶电视42E6CRD,开机有声音黑屏

楼主(2015-05-14):
42E6CRD创维液晶电视,开机有声音黑屏是不是灯管坏了。24V电压正常,主板到恒流板的开启信号也有。我不知道如何判断是否是LED灯管坏了

网友:
恒流板输出电压约50v

网友:
LED灯条好坏可以通过测阻值测出来

网友A:
已修好了,是屏线松了,插一下屏线就可以。但不知为什么屏线松了会影响恒流板没有输出,使灯管不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已修好了,是屏线松了,插一下屏线就可以。但不知为什么屏线松了会影响恒流板没有输出,使灯管不亮。

      液晶屏没信号部分作用。光有背光也是有可能是黑屏的。就看具体的设计了。我们在普通的液晶上也见过光有灯管点亮但屏幕黑的情况。

   我们用的是液晶屏。不是普通的玻璃。要考虑液晶的本身的特性。

供参考

网友:
这也可以。。。

网友:
测一下不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