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67氧化掉件,求告知一电阻阻值

楼主(2015-05-14):
三星R467,南桥背面掉了个电阻,不知道多大的,大家有知道的,求告知阻值,谢谢大家了

网友A:
我没有这个  但楼主可以先用10K 1K  大小自己先定义下。望能帮到你。早日解决问题。

网友:
从大点的电阻开始试吧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没有这个  但楼主可以先用10K 1K  大小自己先定义下。望能帮到你。早日解决问题。

呵呵,已经从0欧、10K、100K试了不行,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问题,所以不知道这个电阻先补多大的

网友:
三星主板图纸都i很少,估计只有找相同板对照了

网友B:
*脏话*  你不会找图纸 看看 吗

网友:
只能多试试了,要么就对照版,建议,可以在某宝上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没有这个  但楼主可以先用10K 1K  大小自己先定义下。望能帮到你。早日解决问题。

对,就是这么办的,还有开机时量下电压是多少,基本可以确定它是做什么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*脏话*  你不会找图纸 看看 吗

说都会说啊,找了图纸没标注,费时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没有这个  但楼主可以先用10K 1K  大小自己先定义下。望能帮到你。早日解决问题。

谢谢,今天又补个10K的上去,先不管这对不对,查其它问题修亮了,呵呵,看来搞维修还是不能太执着啊

网友C:
楼主 修好了 吗 今天刚好修到这个板子  这个电阻 是0欧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 修好了 吗 今天刚好修到这个板子  这个电阻 是0欧的

修好了,我补的是10K的电阻,然后查其他的问题好的,所以就没有去管这个电阻了

网友:
应该不是这个问题,先按时序查查吧

网友:
找一样的板图对照一下

网友D:
楼主搞好了吗,是10K的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搞好了吗,是10K的电阻

弄好了,有个朋友说是0欧的,但我没有换了,用的是10K的,修其他的问题修好了,至今没有回来,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吧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