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320笔记本 不定时黑屏

楼主(2015-05-15):
今借客户一台DELL 1320笔记本  开机正常进系统放歌视频正常,电流跑到2.2A左右  用过半小时后显示屏无图像显示屏是亮的.电流在1.45A左右跳动,此时还能听到系统音乐播放器在放歌...切换外屏也无显示信号..初始判断显卡问题(心想显卡虚焊的多吧 英伟达芯片的)。果断拆机外接显示屏通电开机同时切换,此时两显示屏能正常显示,马上测量电压 CPU 0.99-1.09伏 内存1.5伏  显卡供电0.9伏  1.8伏正常  鼠标点开暴风影音播发视频一会就无图像显示 电流也调至1.4左右 。与此反复测试发现一点开视频就立马出现此故障,测量其它电压中就CPU电压升到1.2伏 心想开机进入BIOS画面试机..一开试了差不多一个钟都能正常显示,更加怀疑显卡问题了 于是马上BGA加焊。加焊后试机故障一样,在此请教高手们这属什么问题 是不是某些信号不正常导致不能正常显示图像,有时也会死机 。小生再此感激...

网友A:
装一下系统看看,如不行,再查显卡供电滤波

网友:
上示波器检测一下

网友:
更换GPU芯片吧

网友B:
有可能与什么不兼容造成的,换个内存试一试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装一下系统看看,如不行,再查显卡供电滤波

已换过几个系统  了 确定不是系统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可能与什么不兼容造成的,换个内存试一试

内存也换过了

网友:
此板号为:KAL80 LA-4232P rev:1.0(a00)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已换过几个系统  了 确定不是系统问题

从你这个现象看,播放时引起CPU工作功率增加,需要的电流表会加大,在电流表上你可能看不到,系统供电会有一个波动,如果正好显卡供电不良,会引起显卡不工作,所以电流反而下降,所以最好查查显卡供电部分,如果有示波器,就最好了

网友:
是不是北桥的问题呀

网友:
显卡驱动、重新植株、再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从你这个现象看,播放时引起CPU工作功率增加,需要的电流表会加大,在电流表上你可能看不到,系统供电会 ...

谢谢高手指点 可能昨天测试粗心了点  现在一进Windows桌面就无图像了 依据显卡供电发现1.8伏没有了 此电压经过U41导通过来。信号如VGA  PWGOD控制U41..现在是不知道这信号是从哪来的  正在看图纸

网友:
量一下G的电压,看看导通U41的条件满足不,还可以换了U41试试也许是它不良了也说不定呢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装一下系统看看,如不行,再查显卡供电滤波

什么都是系统。一看这问题就不是系统啊

网友D:
只有查VGA  PWGOD  这个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什么都是系统。一看这问题就不是系统啊

你就怎么一下就看出不是系统的问题呢,楼主说过,只是屏黑,但有声音,先软后硬,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只有查VGA  PWGOD  这个信号

这个信号应该没有什么问题

网友:
显卡问题吧

网友:
是不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信号应该没有什么问题

我想也是  正常情况下VGA  PWGOD#这信号是0伏电压,一出故障时测试该信号变高电平为3.3伏,U41正常导通时G极是18伏电压..一出故障马上截止变为0伏显卡1.8伏供电不导通为0伏 试去掉U41直接飞线试机故障也一样  只是0.9伏电压没了 1.1伏还在

网友:
主板问题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只有查VGA  PWGOD  这个信号

正常时VGA PWGOD#信号是低电平 0伏  一出故障马上变为高电平3.3伏 郁闷了 强制飞线U41供电试机也一样  不知这信号是不是南桥发过来的  在图纸上没找到这信号是从哪来的 现在头大了  EC会不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还有个时钟IC  ?

网友:
外接都不能正常显示了 无信号了

网友:
额 哥们你不怕灌水吗?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的问题。

网友:
换显卡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正常时VGA PWGOD#信号是低电平 0伏  一出故障马上变为高电平3.3伏 郁闷了 强制飞线U41供电试机也一样  不 ...

利用图纸里的搜索功能啊!搜VGA PWGOD#信号,看是谁发出的。

网友:
你说的0.9V,是这个+VGA_COREP电压吗,如果是的话就是显卡主供电坏了

网友E:
重点查一下CPU的供电,怀疑CPU供电不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重点查一下CPU的供电,怀疑CPU供电不稳。

非常感谢大家提供的建议和意见 客户太急了 给拿回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