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P31跑A1 54,干了南桥故障依旧。

楼主(2015-05-15):
有没有大神给指点一下迷津。我编程器坏了。没有驱动不能刷BIOS。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吗?北桥不敢动,至今没BGA成功过一次北桥。拆过声卡,换过南桥,还是跑这个代码:A1 54

网友:
看在老汉我挑灯夜战的份上,大神们给点思路。

网友:
故障修复,是 我想多了?我换了一根内存条,尽然过了。之前也换过内存跳。也许重置BGA后有效果。这弯路绕的太远了。

网友:
也许根本不是南桥问题。

网友:
昂达G31的板子,进系统后就重启怎么个?

网友:
看来可能本身是内存的问题啊。

网友:
如果是我修,肯定先刷BIOS

网友:
可能本来就是内存接触不好

网友:
好家伙,干了这么多年维修,不敢干北桥?

网友:
这是昂达??哦。看到有点像富士康啊

网友:
昨天碰到挡54 果断查内存 SPD飞线解决

网友:
BGA做老北桥成功率低,这个实在的问题倒可以讨论下,大家发言说说好方法

网友:
     是内存条有问题吗?还是南桥?

网友:
其实应该看是跑码到A1还是直接开机时A1,跑码的时候跑过了什么

网友:
哈哈 这个问题是内存总线3.3V烧坏了、

网友:
用TPK IR650换南桥 北桥 1155CPU座子成功率几乎100%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 求大神指教下啊

网友:
54是不过内存啊

网友:
内存的工作条件查查吧!!

网友:
又是一位大神,还是给大神赞一个

网友A:
内存引起的,有时需要从简单的做起
niuwei
谢谢高手指点,后面确实发现内存的问题,使用宽条可一正常使用,窄条动不动就启动不来了。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内存引起的,有时需要从简单的做起
谢谢高手指点,后面确实发现内存的问题,使用宽条可一正常使用,窄条动不动就启动不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