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小米手机维修]
新人求助,米2换尾插

楼主(2015-05-15):
连续换了几个m2尾插,每次都把送话器弄坏了,求教高手,有什么好办法不弄坏 送话器吗?

网友A:
先把送话器焊下来,焊好尾插后再焊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先把送话器焊下来,焊好尾插后再焊上

米2送话器太难拆了,每次都是破坏性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米2送话器太难拆了,每次都是破坏性拆

搞个放大镜,每次都坏,经不住折腾呀

网友:
你是不是拆的时候风枪吹太久了。以后吹的时候用东西罩一下保护好送话器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