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行4S 8G升级8.3后不开机。

楼主(2015-05-15):
之前是7.1.2越狱的,刷机前误点了抹掉iPhone和还原所有设置,然后用爱思刷的8.3正式版官方包,都提示正常,现在开机恢复模式,用爱思踢出后开机白苹果一会就关机了。要怎么解决?试过飞线从TP1-RF飞到R45-RF,也是一样!大婶们,这咋办啊?

网友A:
首先 再刷机一次 如果还是不行 断开WIFI 供电, 摘掉指南针试试 都不行的话再仔细查查电路板是否有地方虚焊
或者换块电池再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首先 再刷机一次 如果还是不行 断开WIFI 供电, 摘掉指南针试试 都不行的话再仔细查查电路板是否有地方虚焊 ...

刷机刷过N次了也是一样。WIN7系统下用iTunes刷机刷到最后提示未知错误-1,XP系统下用iTunes刷到最后提示未知错误48,给我都整迷糊了!你说的这几点我都没想到,但会跟他们有关系吗?

网友B:
是刷回原来的哦版本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刷回原来的哦版本吗

原来的版本都关闭验证了,没法刷啊!现在能刷的就只有8.3和8.4Beta2,能刷的这两个都试过了,白费!

网友:
基带问题,查基带工条件,重植基带

网友C:
报错-1,明显基带故障,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报错-1,明显基带故障,

之前都好好的,误点还原所有设置后开机一直正在搜索,调制解调器版本号是空的,然后刷机就这样了。

YLL

网友:
哈哈。我也有一台4S刷死了。一刷就报错1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之前都好好的,误点还原所有设置后开机一直正在搜索,调制解调器版本号是空的,然后刷机就这样了。

还原后,正在搜索,关于本机,固件,空的,你还刷机。。。。。故障:三无。基带。。

网友:
错误1  是基带问题

网友:
有的进水机就这样,正常用的好好的,一还原就没基带。一刷就死。碰上了算点低,没办法的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还原后,正在搜索,关于本机,固件,空的,你还刷机。。。。。故障:三无。基带。。

那要怎么处理呢?

YLL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那要怎么处理呢?

拆下从装,不行只能换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拆下从装,不行只能换啦

不拆,直接用风枪对这吹一会能行吗?

网友:
  现在 好了没?

网友:
没好!估计是好不了了!

网友:
4s及以上机型高通芯片,无基带刷机肯定报错,无限恢复模式。

网友E:
刷机错误48,itunes版本不一样有时候报错-1.开机白苹果,一会儿自动关机。爱思可以过,itunes过不了。不用修了,不是基带cpu坏了就是码片坏了。我修过一台,把套件换在另一个好主板上,同样错误48.把码片资料读出来写在另一个码片上同样错误。直接换套件吧。或者还有其他未知方法有请大神解答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刷机错误48,itunes版本不一样有时候报错-1.开机白苹果,一会儿自动关机。爱思可以过,itunes过不了。不用 ...

已经放弃了,谢谢你!

网友:
这种问题就要多

网友:
多多研究的,否则下次遇见了还不会

网友:
你直接放弃了怪可惜的

网友:
yuanlai shi zhe ya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