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温度50度不变

楼主(2015-05-15):
一块G31主板,点不亮,查出IO W83627DHGP-F和声卡坏,都是同型号换后,其他都正常,就是用软件检测CPU温度一直是50度,风扇最大风速,不知怎么查找。

网友:
50度温度还算正常吧

网友:
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

网友:
这样完全可以呀,兼容机有的风扇就是一直一个转数的,不调速也行

网友:
摸下风扇扇热块是不是很烫,最好是拆机裸板的时候摸下背面,是不是很烫手,不烫手就不管他

网友:
楼主可以刷个BIOS试试先,ASUS笔记本有些是BIOS引起的类似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50度正常 摸摸散热片温度发热就没问题

网友:
我觉得是BIOS问题。

网友:
谢谢大家,就这么用吧,杂牌板,找不到BOIS。

网友:
50度应该正常吧,兼容机一般都不用调速 的

网友:
50度是个很正常的温度啊!

网友:
是不是I/O型号不对

网友:
觉得是bios的问题多些。。

网友:
50度应该正常 摸摸散热片温度发热就没问题

网友:
用起不断电,,不重启就OK了!!

网友:
50度没问题啊,58C更好哈哈

网友:
你管它这个干嘛?这种CPU温度本来就不会很高的。

网友:
50度这个温度   在正常范围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attachment&aid=NzA5Nzg0fGQwNGNiYzIyfDE0MzE2ODkzNTl8OTkzNjEwfDc ...

是图纸也说一下,害我点进去下载了。  就收著了=  =

H5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