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新手帮我看看怎么回事自己的一个电脑

楼主(2015-05-15):
    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电脑 昨天晚上  突然短了下电  我的电脑没有电池  在开机是白屏  瞬间就闻到烧焦的味道了 拆开一看是个q7的管子  烧焦了  今天早上换上了一个还是白屏  屏我也换了   还是一样   是排线   还是主板的问题啊   我是新手  请大家帮忙看看  多谢

网友:
请大家  帮忙看看  是一台惠普的cq40

网友A:
换个屏试试不行的话你在查查主板

网友:
多数是主板的问题  慢慢查下吧

网友:
主板可能性大些  管子烧了很可能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白屏 你就考虑显卡  屏线  屏幕  屏的供电  就这几点的事情了

网友:
   多查查  显卡       屏线     和屏供电

网友B:
有焦味 大部分都是显卡问题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个屏试试不行的话你在查查主板

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焦味 大部分都是显卡问题啦

应该不会吧   因为是屏显接口旁的一个管子

网友:
楼猪还是拿维修店,以免问题扩大,得不偿失

网友:
查下屏幕借口的3.3

网友:
查下屏线接口的电压都正常不。

网友C:
一看,就知道你是菜鸟

网友D:
楼主你换的管子确定是和原板的一样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你换的管子确定是和原板的一样吗

解决   飞线飞过 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看,就知道你是菜鸟

呵呵  是de

网友:
多谢  解决了  我直接飞过去了

网友:
解决了就行  是 3.3  的事吧?、

网友:
原来屏供电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