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做主板的托架,然后孔位什么的不知道需要什么图纸啊

楼主(2015-05-15):
如题,本人开工厂,打算出款新产品,转行做硬件设备,现在出样品的时候,不知道如果要做主板托架怎么开孔了,然后看大神们发点位图原理图什么的,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所需要的,所以发个帖子问下大家,看懂行的大神能否指点一二,先谢谢了

网友:
自己顶自己一个先``免得沉了```

网友A:
这个涉及到研发了吧       到这里求助  效果不大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涉及到研发了吧       到这里求助  效果不大吧

因为理论上来说,现在主板上面的螺丝孔位不都是通用的嘛,就是那个孔位的具体位置,我就是想要那个数据,那个应该也会包含在主板某一图纸内有说明的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