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00 I5 独显开机灰屏

楼主(2015-05-15):
联想Y400冷开机灰屏,开关几次就能正常进系统运行也没问题。刷过几个BIOS还是一样故障现象。各位有没遇到过此故障的,望不吝赐教

网友:
有木有换过屏试一试

网友:
我这有太Y410,换的新主板,也是灰屏,还在测试,CPU坏的可能性也很大

网友:
屏电压正常吗?

网友:
背光开启正常吗!!!!!

网友:
查下平条件

网友:
屏线的各个电压测试一下

网友:
再排除下屏线和屏试试

网友A:
这个主板靠近屏线接口的两个正面反面显存容易出问题。

网友:
换屏还是一样,今天订根线再试

网友:
主板上屏线接口对比一样(正常显示和灰屏显示)

网友:
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  楼主修好了ma?

网友:
嘉汉显卡试试   可能会好

网友:
加焊显卡,换过屏线无效。N13P-GT1-A2显卡芯片要200左右,有点贵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主板靠近屏线接口的两个正面反面显存容易出问题。

要更换显存吗

网友:
我觉得是显卡问题呢

网友:
我也有个这样的,郁闷啊

网友:
有时候开机正常

网友:
灰屏的意思是屏背光亮了但是没图像吗?

网友:
我的Y400 也是灰屏外接不显 去掉屏线后外接正常 这个是什么问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