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边的电容坏了,能用右过的换吗,1500后面没有标符号,怎么认

楼主(2015-05-15):
左边的电容坏了,能用右过的换吗,1500后面没有标符号,怎么认

网友:
6.3V  1500uf

网友:
可以的,都是6.3V 1500uf

网友:
容量和耐压都一样应可以换

网友:
参数相同就可以

网友:
可以,顶部蓝色边为负极........

网友A:
呵呵,换了电容,显卡还是断路,插主板上,还主板开机都不能,

网友:
可以换,电压和容量都是一样的

网友:
容量 耐压差不多就可以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呵呵,换了电容,显卡还是断路,插主板上,还主板开机都不能,

如果你想回复某个人的回复  请看图片操作

网友:
可以换的   是一样大的

网友C:
我估计您换掉这个也正常不了

网友:
可以代换了,固态而且还好一些啊,

网友:
可以换的啊,如果是正品,还好一点呢。

网友:
可以的,没标的那个耐压值是6.3v 容量1500uf。

网友:
可以代换的,这种固态电容或者液态电容一般都是UF级别的,没有写一般都是UF。容量一样,耐压一样可以直接代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估计您换掉这个也正常不了

呵呵,还是连主板也开不了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你想回复某个人的回复  请看图片操作

手把手教呀?哈哈

网友:
耐压等级和容量只有大不能小

网友:
可以用参数都是一样的,你没有装反吧

网友:
雅蠛蝶亚麻跌

网友B:
哈哈   没办法  职责所在

网友:
可以换的,楼主

网友:
可以的啊,没事的啊
参数一样就是耐压性能不同啊

网友:
可以代换的,但要注意极性,不能焊反了

网友:
可以更换,参数主要看容量和耐压

网友:
换吧,质量没固体的好

网友:
电容表量一下容值

网友:
呵呵,您咋不说让楼主用LCR测一下容抗呀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哈哈   没办法  职责所在

还真有当教授的潜质

网友:
可以直接换的

网友:
当然可以了。显卡问题是不是这个电容造成的呢?

网友:
完全可以的,参数一样。

网友:
没问题可以更换

网友:
看用在哪个地方的,有些关键电路,你换上去也不稳定。

网友:
容量和耐压值一样就可以了

网友:
可以更换的  只是一个是固态电容 一个是电解电容  只是质量的问题

网友(2015-06-18):
可以的,两个都是6.3v1500uf的电容

网友:
可以的,这种没有单位的都是微法!

网友:
一样大。可以换。

网友:
一个电解电容一个固态电容 没区别

网友:
6.3v 可以 用10v的吗?也是1500uf的

网友:
初学者 给老师傅点个赞

网友:
可以互换的,看看电容的温度,这个最好也对上

网友:
可以,减号和带蓝色的都是负极

网友:
可以的 都一样

网友:
那2个不是一样的吗?当然可以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