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葩的惠普CQ41

楼主(2015-05-15):
求救啊。一客户送修一台惠普CQ41。故障是开机电流跳一下到1.3A停住。以前修过这问题。BIOS、、拆机刷呗。一个备份的刷了不行。迅维网也基本全下完了。刷了还是一样。开机就卡1.3A。应该不是BIOS问题了吧(BIOS芯片也换过的)难道显卡问题?。BGA显卡。拆下来植球。后来到换了个显卡。故障还是一样。。。。。接着植球H55直到换了一个H55还是没好。尼玛有没有这么邪门。请教下各位给给意见

网友A:
好棘手的问题,这就应该是BIOS的问题啊,以前修到过的,别的问题就 不知道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棘手的问题,这就应该是BIOS的问题啊,以前修到过的,别的问题就 不知道了。

是啊。我还是怀疑是BIOS问题。可是刷了那么多了没什么信心了。

网友B:
继续刷吧,,,应该是BIOS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继续刷吧,,,应该是BIOS问题

下载BIOS都不下余100分了。你说我下载刷了多少个了、还买了俩。都是一样故障。有的BIOS刷了之后出现键盘大小写那个灯闪闪闪的情况

网友:
用放大镜认真找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有问题

网友:
不要把故障扩大啊  怎么弄那么多地方

网友:
进来学经验的 看大神的思路 等以后自己碰到这问题了自己好有个思路

网友:
我认为,这是由于BIOS

网友:
内存工作条件查了吗

网友:
不跑码的故障不能光想着刷BIOS解决的,得按时序来修

网友:
没办法换主板了。还是没能解决

网友:
我的也是,刷了好多次了,换了显卡,都查不到哪里的问题了

网友:
也许哪个电压没出来,查查看

网友:
开机 1.3还是有跑码到1.3

网友:
多多测量下主板的供电,看有不正常的没。不行得按时序来修。

网友:
cpu换过没有 什么芯片组的

网友:
        在刷BIOS  应该还是出在那上面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