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5-15):
1.8VSUS 开机出现一下,马上就掉了。SUSON信号开机出现一下,马上就掉了
维修求助

网友:
小板容易出问题了

网友:
后继有短路的情况吧

网友:
查查后继 有短路

网友:
大多数为短路

网友:
把1.8v滤波电容换掉 不行就换电源IC

网友:
开机0.3掉电?直接换小板

网友:
小板应该没问题吧 发现MAINON 信号不正常,按电源键出现一下马上就掉。
MAINON是U14 IT8512E 输出的。

网友:
查小板上的RT8204,一般直接换可以解决

网友:
EC检查,从EC控制命令

网友:
这个一般都是小板的问题

网友:
发现+1.05V对地电阻只有10ohm, 这个应该不正常。 C100两端量电阻显示10ohm.
估计是+1.05V某个支路有短路情况

网友:
发现+VGACORE 对地电阻只有3.5欧姆, 这个正常吗,不知道是不是南桥芯片短路了, 又拆不下来

网友:
后级应该是有短路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电源小板容易有问题,好像是Q1位置直接飞线过去,还有内存槽地下那个8脚的芯片也修个几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