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4738G 开机掉电

楼主(2015-05-15):
ACER4738G 开机掉电  有通病的吗?

网友:
描绘的这么不清不楚的让我们怎么给你建议呢

网友:
开机到哪一步?楼主描述太笼统。

网友:
宏碁的机器掉电,先检查NEC大电容

网友:
通病   主板坏了哦          描述的清楚一点行不  电流什么情况  各电压什么情况

网友:
把NEC干掉 换330必定好

网友:
这机好像没有NEC电容

网友:
听说刷个BIOS能好  不知道真假

网友:
刷南桥BIOS就好

网友:
好了吗楼主分享下呀
来自: 微社区

网友:
怎么个掉法你都不说 我们是人       人 你懂吗 不是你家供奉的神 你心里想啥我们都知道

网友:
电流跑到那里 掉下来的

网友:
是亮机掉电吗   如果没亮机掉电的话  可能是缺电压哦

网友:
这个毛病越来仁兄都遇到过 我刷BIOS试下 再分享下给大家。

网友:
刷好了吗?

网友A:
手上有台用几分钟掉电的楼主修好没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手上有台用几分钟掉电的楼主修好没

要是独立显卡的话 加焊显卡试下。

网友:
刷BIOS能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要是独立显卡的话 加焊显卡试下。

刷了不行这机器显卡坏的多估计是显卡了

网友:
测 HWPG 看看 或者一个个断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