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器件的对地阻值,小白求帮助

楼主(2015-05-15):
今天有个板子,我们师傅说有焦味,让我拆开看看有没有芯片烧了,我拆开一看也没有阿,由于看师傅测的多了,我就想测下电容电阻啥的对地阻值,但是不知道 各个元器件的对地阻值是多少就是发难了。 求大家给意见 谢谢

网友:
对地阻值就是对元件进行打值,红笔接地  黑笔接被测点的 的阻值。

网友:
首先要弄清楚万用表的使用,这个会很大的帮助我们的维修。
万用表有指针的和数显的,现在公司修理都喜欢用数显的,方便快捷,但是耗电,工厂里边的修理、技术员、工程师还是有很多人用指针的。
就说说数显的吧!就是有数值显示。
通常会有一圈的档位选择:二极体档(蜂鸣档)、欧姆档、直流电压档、交流电压档、电容档、交流电流档、直流电流档、hfe档(三极管)、温度档、频率档。
档位很多,不一一说了,怎么量看名字就大致了解了。
接下来说表笔的接法。大家都在说红、黑表笔接地,黑、红表笔测量什么的,这实际上是一个规范,在这个规范之前是要有一个条件的,必须要弄清楚为什么要这么接。
表笔插接的地方有一般是有4个孔,分别是:20A、mA、VΩHz、COM。
A表示的是电流,这里不详细说,因为不针对问题,在测试电流的时候要记得是把万用表串联在电路中,并且设定好电流的范围,超出范围万用表会出现报警声。
从这4个孔可以看出,COM跟其他3个孔有区别,这其实就说明,在测试的时候,COM都是一个基准,接COM孔的表笔,可以去测量电流、电压、电阻、频率。之所以我们会说红表笔接地,黑表笔去测测试点,是因为我们选的是二极体(蜂鸣档),会出现一个反向工作的定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