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19液晶屏的屏电路的电路图

楼主(2015-05-15):
谁有19液晶屏的屏电路的电路图

网友A:
屏电路图很少的,厂家不会提供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屏电路图很少的,厂家不会提供的。

是的,没地方下载。

网友:
屏上面就是升压电路有点修法,其他就没什么可修的了。这个应该不用看电路图,除非你想要他的接口定义。

网友:
屏电路,一般不好修

网友:
其它尺寸的也差不多,,原理相同

网友:
图纸厂家不提供的

网友:
屏问题 能修就修  不好修 就不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没地方下载。

屏电路为什么厂家不会提供?不是很普通图纸一样吗?

网友:
    可以根据类似的有图纸的参照画出或维修。

网友:
只有升压电路可以修一下,,其它没搞头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估计是难!屏电路布好找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