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S1 YOGA 开机报错

楼主(2015-05-15):
thinkpad S1 YOGA 开机报错  报错如图  按ESC 可以正常进系统, 客户机器进水 主板屏线接口腐蚀 还好只有19v 两脚严重 直接跟屏线接起来解决,但是一直报这个错误,BIOS 在论坛下过 刷过 还是报错。各路大神帮忙

网友:
坐等高手的到来

网友A:
安全身份验证失败 把bios的Secure Boot关闭看看 要不就是有密码芯片 或者bios不匹配了

网友:
重新刷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安全身份验证失败 把bios的Secure Boot关闭看看 要不就是有密码芯片 或者bios不匹配了

BIOS 刷了  官网更新了 也不行

网友:
BIOS 再论坛下了 刷了不行  在官网下的更新了 也不行

网友:
secret boot关闭掉,或者你的bios不对

网友:
It is here, isn't it?

bios

bios

网友:
第一次看到这机器、板子真小

网友:
什么机子啊 联想的吗

网友:
不是这个板子 不一样

网友B:
进COMS取默认值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进COMS取默认值就行了

试过了,还是不好用。

网友C:
有解决吗...等待中

网友D:
这个问题有点难搞呀,禁用都不行说明板子还是有问题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解决吗...等待中

没有解决 跟客户协商了  就这么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问题有点难搞呀,禁用都不行说明板子还是有问题呀

对,没有解决 跟客户协商了  就是去不掉  开机按ES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