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42je 机器能进系统,显卡一吃力就黑屏,就是视频无法播放,蓝屏重起

楼主(2015-05-15):
此机器看上去一切正常,能进系统,能听歌,能上网,就放视频就死机、蓝屏、要么重起。黑 屏后还能再亮起来,好像休息了一会儿,然后你还能继续用它工作。此机器没有拆过,拆开机器散热很好,出风口没有堵。我从软件方面入手,重装驱动,重装系统都不行。散热部件我重新清理保养,没有任何用处。因为送来时温度很正常。这机不太敢动大动作,因为人家还是亮机的。也估计了一下,可能是显卡自身有问题,也有可能是显卡的供电有问题。当然也不排除显存有问题。大家帮我参考一下子吧, 我不太敢下手。

网友:
加焊显卡

网友A:
不太敢动,加焊 搞不好亮不起来了,就麻烦了。

网友:
显卡,cpu都有可能

网友:
跟客户说清楚了再动吧

网友:
先跟客户说好,这个有怎么样的风险,在干显卡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CPU,因为搞个这个机器的,只是CPU不一样,就 是开机掉电,换了CPU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太敢动,加焊 搞不好亮不起来了,就麻烦了。

维修就要大胆尝试到嘛

网友:
跟客户打电话,问问人家愿意不,毕竟这事你动了人家东西,修好了,你还可以收钱,如果你还倒修坏了。那你就麻烦死了

网友:
完了在修这个机器的时候来 了个机器返修,就是K42JE只是CPU不一样,掉电 ,玩游戏就掉电,人家回去用了1个月吧。当时先清理了一下,换了CPU,刷了一下BIOS,挂游戏一夜没 事就交机了。 正好今天在修同样的机器她送来了,麻烦了。

网友:
当时这个机器是温度高,清理了后用了几天还是会掉电,然后换了CPU就不掉了,可惜用了七天就又掉了,后来刷了BIOS它不掉了,人家回去用了1个月一直玩游戏都没有事儿

网友:
看来一直没有找到问题,好像 还有一定的随机性。我手头上刚到的机器还不知道怎么处理,看来这个机器返修还是蛮高的。我修了八年的机器了,返修还真没有什么印象。倒霉到一块儿了。

网友:
你系统确定没有问题吗?硬盘有坏道也会导致这样的,

网友:
这 个应该不是什么软件问题了,肯定是硬件问题 了。

网友:
楼主小心弄,最好跟客户讲好,不然后面更麻烦

网友:
直接干显卡,干死不行换一个,反正客户出钱

网友:
楼主这八年都在修什么机器啊,看你好纠结。维修嘛,什么样的故障都有,养成良好的维修习惯和经验,一半不太纠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