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0

楼主(2015-05-15):
机器 能开机 20分钟左右会自动关机,CPU,内存,BIOS全都换过

网友:
估计还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显卡问题,以前碰到过

网友:
     在刷BIOS  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   遇到过

网友:
烤下显卡试试吧

网友:
我感觉是cpu的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

网友:
这机器的散热器也不好。注意查一下

网友:
按不定时掉电查  例如RTCRST

网友:
修过散热管不散热的 你看看是不是

网友:
1.你可以先裸板试试
2.用电池和电源分别独立试试  如果故障不一样  电容不良的可能性大点

网友:
鲁大师压力测试测一下看看,是温度还是其他的原因

网友:
温度    换整个风扇   关键是散热管

网友:
这机器散热铜管容易坏,换个试试应该可以搞定,我修过好几台都是铜管坏了

网友:
机器 已好   从新  刷了  EC和南桥 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