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冠捷]
灯一闪一闪

楼主(2015-05-15):
通电后灯一闪一闪 就是没显示   后来发现是高压板损坏导致  换了就ok

网友:
请用专业语言描述液晶显示器维修故障现象.给出测量参数和检修过程..

网友:
你这也太简单了吧,不过灯闪闪的又好几种可能的,一种是电源滤波不良,导致供电不足,一种是后级有短路,就你这种,导致负载电流过大,而导致驱动板供电不正常,第三种就是驱动板问题了,程序也有可能

网友:
不是灯管就高压!这个居多

网友:
换个通用高压板上去,就能知道什么问题了,

网友:
楼主 这是板级维修啊

网友:
拍个图看看最好

网友:
灯一闪一闪电源绿波电容问题也比较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