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泰信示波器的鸟问题

楼主(2015-05-15):
刚买的安泰信示波器的鸟问题,才买不到两个月,型号:1112CAL  110MHz  1GSa/s。之前一直用的好好的,一切正常,前几天我女儿到店里用手按了几个按键,当时用了正常。后来抓波调了两次,第二天再开机一分钟左右屏幕就自动黑屏了,但是按键上的等还是亮的,随便按个键屏就亮了,想是不是屏保,没在意。第三天用感觉还没有一分钟就黑屏了,灯也是亮的,按键也能回复亮屏。不知道是不是屏保,还是机子出问题了。要是屏保求大神说说怎么设置取消!不是屏保告诉小弟,小弟找售后,以防问题扩大!谢谢了!!!!

网友A:
不是有说明书吗,上面不是还有出厂设置啊,恢复出厂设置在重新调一下

网友:
能用就行了。

网友:
恢复出厂设置

网友B:
应该不是机子的问题 ,打售后电话咨询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应该不是机子的问题 ,打售后电话咨询下

打电话了,说是屏保,可是在说明书上也没找到设置屏保的,关键现在黑屏时间越来越短了,这样影响使用啊!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?

网友:
恢复了,也是一样!

网友:
黑屏时间还没一分钟呢现在,关键是今天使用的时候也黑屏了一次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有说明书吗,上面不是还有出厂设置啊,恢复出厂设置在重新调一下

恢复了,也是不行的!!!所以才急的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打电话了,说是屏保,可是在说明书上也没找到设置屏保的,关键现在黑屏时间越来越短了,这样影响使用啊! ...

没遇到过 ,我用的是普元的,那你恢复出厂设置不行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遇到过 ,我用的是普元的,那你恢复出厂设置不行吗

恢复了,不行!

网友:
谢谢各位了,我调好了。把电源直接给拔掉,停几秒在插上,开机直接按恢复出场设置。再到这只里面看到的屏保就是关闭的了!

网友A:
我最近也想买一台示波器,看上泰克的太贵了,普源的DS1102E看到别人的评价不是也太好,不知道你的那个安泰信的怎么样,信号可稳定啊,有多长时间的延迟,杂波严重吗

网友D:
安泰信的示波拉圾得要死。
我买的还没用几下,刚好差不多会用了,就坏了
测量任何信号都显示直流信号,还是13.5V
你测3.3V也是13.5V
我都想把它扔了,以前买的,花了2300元左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最近也想买一台示波器,看上泰克的太贵了,普源的DS1102E看到别人的评价不是也太好,不知道你的那个安泰 ...

我感觉杂波还是有点厉害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安泰信的示波拉圾得要死。
我买的还没用几下,刚好差不多会用了,就坏了
测量任何信号都显示直流信号,还 ...

我感觉也是不好用,有杂波!还没有以前用的老机子好用!

网友A:
啊,还不如普源的啊,看来没钱也就买普源的吧,大家现在都在用什么样的示波器,有性价比好点的推荐一下吧,要是真的不行就吃几天馒头买泰克吧

网友:
应该不便宜吧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啊,还不如普源的啊,看来没钱也就买普源的吧,大家现在都在用什么样的示波器,有性价比好点的推荐一下吧, ...

泰克的我没用过,听说还可以,当初就是为了省点买的这个!还是买放心的吧,钱会回来的!省的以后麻烦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泰克的我没用过,听说还可以,当初就是为了省点买的这个!还是买放心的吧,钱会回来的!省的以后麻烦!

1760买的!!!

网友E:
这是休眠了,和电脑一样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是休眠了,和电脑一样呀

设置问题!

网友:
那现在设置好了吗

网友:
买优利德的示波器吧,售后很好

网友:
也想入手一台玩玩

网友:
哈哈,我也笑了!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啊,还不如普源的啊,看来没钱也就买普源的吧,大家现在都在用什么样的示波器,有性价比好点的推荐一下吧, ...

我是用泰克的。。。觉得不错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是用泰克的。。。觉得不错。。

我已经买了普源的DS1102E了,感觉还可以,没有像别人说的那么差,我还和我旁边的泰克TDS1012B对比了一下波形,感觉没有多少差别的,国产的还是杠杠的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