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60点亮一分钟掉电维修一例

楼主(2015-05-15):
开店以来,迅维网对本人帮助挺大,特别是笔记本维修资料。为感谢各位同仁,今百忙之中抽空分享一下我的Y460掉电维修一例。昨天客户拿来Y460说掉电,这客户以前来过,上次说是电池不充电后来没修。这次报价放在这里,拆机先检测充电部分,测得充电部分主供电才一百六十欧,经检测是PQ5微短,换好测试,故障依旧。这下想应该不是充电部分的问题了。看了下迅维帖子,基本是南桥,BIOS,进水之类的。我的板子一没进水二没腐蚀,就刷个BIOS故障还是一样,心想加焊一下南桥看看,加焊之后现象依旧,如果换南桥买个得三十五大洋,心想还是先看看别的地方,后来突然想起温控电路怎么给忽略了呢,二话不说找到温控芯片拆下测机,涛声依旧呀。这下有点想放弃了,还有一堆机器等着修呢,心想以前修过很多掉电机器都是显卡问题,但平常修的都是跑数不显的掉电。不管了,死马当活马医,上BGA加热冷却上机测试进系统一切正常,此机修复。发此贴希望可以帮助大家不要走弯路。第一次发贴,大家给点分,给点动力

新手上路, + 2 赞一个!

网友:
这个机显卡容易坏

网友:
这个经验很好,大家就是要吧维修的经验分享一下才好

网友:
显卡加焊,谢谢

网友:
这真是很想不到的结果

网友:
初来乍道,谢谢了,我是新手

网友:
你这个是N卡还是A卡的

网友:
bga是维修神器啊

网友:
BGA 引起的掉电了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显卡是蛮容易坏的

网友:
这个机器显卡问题多点。

网友:
小Y能显掉电大多是显卡虚了。

网友:
写的有点模糊啊,不充电是PQ5挂了,掉电是显卡虚焊了?

网友:
听起来很容易,bga返修台不便宜

网友:
显卡通病。。

网友:
从前修显卡,很少会想到 掉电。 后来 修的多了。 也碰过一些显卡引起的掉电故障了。

网友:
这也是个神机啊

网友:
我这两天修了一台y460的温度高,不知道是不是显卡的原因呢

网友:
经验维修有时候就是快

网友:
这个确实少见

网友:
”上BGA加热冷却上机测试进系统一切正常,“,描述不清楚,

网友:
对对,遇到很多掉电是因为显卡引起的了

网友:
拔了内存看看电流跑到多少

网友:
显卡通病都好搞啦

网友:
      要Y460显卡坏的挺多的

网友:
现在夏天来了,显卡坏的更多

网友:
又学到了一项知识

网友:
估计是检测虚焊

网友:
这个经验很不错,值得学习。

网友:
显卡虚了也会引起掉电呀。头一次听说。不过下次遇到这样的机子要留心了

网友:
为何笔记本缺信号或电压会掉电呢

网友:
意想不到的结果,以后修机可以先查查有没有通病或是差不多的故障。

网友:
看来这机的显卡算是个通病呀。老多人说有问题。学习了

网友:
感觉楼主也已经走了一些弯路了~不过能弄好也是不错的!!做维修的关键就是弄好机器

网友:
记住一些通病看来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啊

网友:
有可能加焊时,那个元件虚焊无意中好了

网友:
很有帮助。。谢谢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