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014花屏

楼主(2015-05-15):
Dell 1014集显,之前是外接不显,检测三基色对地短路,换了个北桥,外接显示了。郁闷的是进系统花屏死机,pe也花屏死机,就是刚刚显示桌面的时候花屏死机,其他的时候都正常。换了两个北桥都一样,BIOS也刷了,内存也换了。没辙了,求救啊,江湖大虾么!

网友:
求救啊。在搞不定就要换板了。

网友:
进PE会不会花屏?

网友:
进pe显示桌面就花屏死机

网友:
像是屏坏了

网友:
是不是显存花啊

网友:
不接屏,外接也一样

网友:
不放换个内存试试,显卡的显存有可能。

网友:
显卡吧   .0.0

网友:
应该缺一个1.几V的电压吧

网友:
可能是由于BGA

网友A:
供电都正常吗?没换个CPU试试?

网友B:
晕,我今天接到了一台,型号现像也是一模一样的啊

网友C:
典型的显卡问题,,应该芯片接触不良

网友D:
最好的办理是更换一个屏试一试

网友:
集显没有显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最好的办理是更换一个屏试一试

不接屏也是一样的,单独外接,而且会花屏死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典型的显卡问题,,应该芯片接触不良

话说。换了两个桥呢。还加焊了一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晕,我今天接到了一台,型号现像也是一模一样的啊

咋办呢?修好没有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供电都正常吗?没换个CPU试试?

CPU换过,所有供电万用表测量都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