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905s3g笔记本电流0.33 不亮机

楼主(2015-05-15):
如题,cpu电压为0.8(不懂正不正常) 其他电压均有 刷了bios  换了IO 都没办法 开机关机都好像是正常的 因为此款机器是超薄型 所以根本没办法插外接显示器。。无法测试屏幕好坏、、、求各位版主大大或者弄过这台机子的大神 给个建议或者类似维修的经验 感激不尽·····

网友:
  1楼自己拿了···

网友A:
集显的还是独显的机子?

网友:
1.看看电流跳变状态
2.有示波器就打下波
3.拔内存看看过没过啊
希望可以帮到你,这是优秀会员投票帖链接,请帮忙投我一票,感激不尽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60369-1-1.html

网友B:
电流0.33A?肯定没跑码啊!是电流0.33A不动,还是反复重启或掉电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集显的还是独显的机子?

此机子是cpu加南北桥集合在一起 焊接在主板上面的 没有独显 内存也是焊在上面 硬盘是插卡式的固态硬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流0.33A?肯定没跑码啊!是电流0.33A不动,还是反复重启或掉电?

最高上到0。400 然后直接降到0.330这样子 不会死机也不会掉电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此机子是cpu加南北桥集合在一起 焊接在主板上面的 没有独显 内存也是焊在上面 硬盘是插卡式的固态硬盘

这样的机器加焊一下CPU比较奏效!为了保险加焊前查一下各供电情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样的机器加焊一下CPU比较奏效!为了保险加焊前查一下各供电情况。

cup电压0.9这样,内存电压1.3V这算正常吗?其他的电压也都有 看这情况好像是没过内存

网友:
碰到相同问题 你解决了吗

网友:
    你说电流就上到033不跳变啊    查查是不是还缺电压啊

网友:
电压都有了,看复位时钟了,用示波器看有没有读内存

网友D:
找到问题了   cpu第二组供电 0.8 不对  我用镊子直连第一组的1.1  机器直接开机了 测量这组电压直接来自62771    订货中 到货换上试试  给你们答案  呵呵  楼主你试下!

网友:
解决了没有楼主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找到问题了   cpu第二组供电 0.8 不对  我用镊子直连第一组的1.1  机器直接开机了 测量这组电压直接来自627 ...

为什么我现在才看到 悔一生了~~~~~~~~~~~~~~

网友:
参考13楼吧 电脑已经被客户拿走了

网友:
新手小白,路过学习

网友(2015-06-15):
楼主把bios发出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