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v480开机不显示

楼主(2015-05-15):
联想v480开机不显示,电流跳变最后1.4不显示,看电流应该显示。

网友:
CPU更换了吗?

网友:
外接试了吗?显卡加焊一下。

网友:
电压都出了吗,按下开关能关机吗?

网友:
独立还是集显,外接亮吗

网友:
各种毛病啊
....

网友:
要看看图修更好  时序

网友:
BIOS试一下

网友:
刷BIOS可能就好了

网友:
说的笼统,大家都没法给你解决办法

网友:
你描述的啥问题,让我们情可以堪的 给你解答,刷BIOS  干显卡吧

网友:
电流有没有跳变

网友:
外接看下有无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