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 M9WJU

楼主(2015-05-15):
今天接到一个长城 型号M9WJU的显示器, 通电指示灯亮,大概20秒左右才会显示图像,不显示图像时驱动板开关没有5V,显示后开关5V正常,过大概几分钟会自己灭然后再亮, 拔掉电源再插就会重复以上现象,
   求指教啊

网友A:
先查电源板输出各电压是否正常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先查电源板输出各电压是否正常。

正常啊,电容也换新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正常啊,电容也换新了

驱动板上的各转换供电查了吗?你所说的“灭”是无背光还是无显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驱动板上的各转换供电查了吗?你所说的“灭”是无背光还是无显?

解决了,刷了MCU好了,从百度查的,谢谢啊

网友:
我正想说刷程序的,一般怪问题先刷程序

网友:
写程序呀,,,,

网友:
我想问问你们的程序是怎么刷的呢

网友:
把程序发出来啊!

网友:
程序有吗,亲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