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-IG41M插硬盘很慢

楼主(2015-05-15):
L-IG41M插硬盘很慢,拔掉硬盘电源线,用U盘进PE很快的,一插上硬盘的电源,就会卡在那里,PE都进不去。硬盘也换了,硬盘线也换了,问题还是一样,有没有可能是BIOS 或者南桥啊,可是南桥摸着不烫啊,求大神解答

网友:
不对啊,,南桥有问题应该是不装硬盘PE也会出问题!!会不会是那个SATA接口有问题哦??

网友A:
对了  电源也有可能出现你的情况,,换个好点的电源试试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了  电源也有可能出现你的情况,,换个好点的电源试试!!

换了,硬盘不插电源,进U盘的PE,一切正常 ,就是一插上硬盘电源,就会卡,慢,

网友B:
先刷BIOS再查南桥供电情况,最后考虑换南桥吧。还有时钟电路查一下。

网友C:
我觉得还是刷BIOS先把

网友A:
BIOS第一步,,我倒是忘记了!!楼主可以试试!!

网友D:
串口硬盘改成并口硬盘试试   可以的话就干南桥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串口硬盘改成并口硬盘试试   可以的话就干南桥吧

问题出来了 猜猜是什么,是SATA口,换了一个SATA口,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第一步,,我倒是忘记了!!楼主可以试试!!

问题出来了 猜猜是什么,是SATA口,换了一个SATA口,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觉得还是刷BIOS先把

问题出来了 猜猜是什么,是SATA口,换了一个SATA口,就好了  这是经验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刷BIOS再查南桥供电情况,最后考虑换南桥吧。还有时钟电路查一下。

问题出来了 猜猜是什么,是SATA口,换了一个SATA口,就好了  经验啊,不经意的地方啊

网友E:
直接换南桥吧!你这情况就是挡38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问题出来了 猜猜是什么,是SATA口,换了一个SATA口,就好了

怎么可能SATA口还有坏的?这个和大晴天被雷劈死一个概率

网友:
电源换过了吗,

网友:
bios放电解决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问题出来了 猜猜是什么,是SATA口,换了一个SATA口,就好了

我的第一次回复就是叫你换个SATA接口,还猜什么!!我睡了你自己没试吗?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我的第一次回复就是叫你换个SATA接口,还猜什么!!我睡了你自己没试吗??

没看到,无语,接口也会这样??

网友:
换了  问题是SATA口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没看到,无语,接口也会这样??

会的,,看样子你遇到的问题还是少了!!这些是必须要排除的故障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没看到,无语,接口也会这样??

哦哦  当时没想到这一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怎么可能SATA口还有坏的?这个和大晴天被雷劈死一个概率

哈哈  偏偏就是这么奇怪额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直接换南桥吧!你这情况就是挡38

不是哦  是SATA口的问题

网友G:
这种故障遇到过,不止一次。有的是SATA插座里的金属触片变形,有的是SATA座要加焊一下,最离谱的是见过一次假接口的,就是只有个座子在那里,里面的金属触片根本没跟主板接在一起,是断开的。总共见过四次类似的,都是某宝上的货。

网友:
放电了  没有用,  最后换了另外一个SATA口解决问题

网友:
可能是南桥有问题吧

网友H:
看看桥的型号啊

网友I:
电源换了吗,不行就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种故障遇到过,不止一次。有的是SATA插座里的金属触片变形,有的是SATA座要加焊一下,最离谱的是见过一次 ...

呵呵   看来还是要细心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看看桥的型号啊

不是桥的问题,是SATA接口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电源换了吗,不行就是桥的问题

SATA口的问题

网友J:
有些板在SATA0 SATA1接口上装不到系统,碰到过这种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有些板在SATA0 SATA1接口上装不到系统,碰到过这种问题

哦哦   应该是老化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