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X550VC 上电不开机?维修

楼主(2015-05-15):
一台 ASUS  稀差的机子,芯片用的又太差。

来机 X550VC 上电只有 5伏输出,3.3 没输也电压。。。找了下,本论坛有人飞个线,3.3 伏出来。能用,我试下飞线,这下3.3 来电压、本想可以开机但,一样按开关没反动做!
头大的问题!    请教下有没修过这机的。不开机通病!

网友A:
机子修出来,5伏是正输出。3伏开机后输出。

网友:
这个还是第一次碰到

网友:
什么意思,待机只有5V?

网友:
这机子这样是正常的吧

网友:
这机器待机应该正常,开关键有电压查下开机条件

网友:
这个板载的很难修的

网友:
这机器待机应该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机子修出来,5伏是正输出。3伏开机后输出。

那问下楼主,这机器到底是什么问题引起的不开机啊?一会儿3伏开机后输出,一会儿3.3 没输出电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