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屏烧显卡?你们遇到过没有

楼主(2015-05-15):
    一台索尼SR系列机子,同行的机子,同行说原本机子一切正常,他把索尼的屏取下来插到联想上试机不亮,再把屏换回来,索尼的机也不亮了,开机无背光,但能看到屏在乱闪。外接不亮,但是把LVDS接口断开,外接亮了!
    拆机一看,索尼这个机子背光是做在板子上的,打LVDS阻值,图中的ODD_RXIN0-阻抗无穷大!

    查了半天确定是显卡坏了,更换显卡后LVDS阻抗正常了,上屏开机,结果还是一样,没背光,但是能看到屏在乱闪,看来屏是坏了,不过现在接外接不显,插键盘切换大小写灯不亮,像是没亮机。如果拔了内存,内屏不会闪,说明是过了内存而且LVDS已经有输出。由于这种接口不常见,没代换的。
    各位看官帮我分析一下,难道是新上上去这显卡是坏的吗?难道这个屏会导致显卡烧毁?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

网友:
屏是不可能会烧显卡的,不是你换屏的时候没有拔电池,带电装的屏呀

网友:
这个没遇到过

网友:
估计是你换屏前没拆掉电池才烧了

网友:
估计楼主没有拔电池 或者用电池试机 上次我买屏 小接口的 一个卖屏的 直接放上去 屏芯片烧了个大洞

网友:
还没有遇到过

网友:
有可能,19V直接连到LVDS有可能烧

网友:
大家都说是因为你没拔电池导致的,查出问题了没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