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ad2拆机触摸屏幕直接上图

楼主(2015-05-15):
发现很多新手拆IPAD的时候,经常蛮干,不是把触摸拆爆,就把触摸排线直接拆断。总结几点:1:风枪没加热到位。2:IPAD2触摸排线在HOME左边(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)3:划触摸屏的时候,尽量用塑料的东西。

网友A:
用风枪的效果 是不是比吹风机的好呢?版主  我们一般都有吹风机的

YLL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风枪的效果 是不是比吹风机的好呢?版主  我们一般都有吹风机的

一样效果。没什么区别。。

网友:
。。哈哈下次自己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风枪的效果 是不是比吹风机的好呢?版主  我们一般都有吹风机的

风枪温度调低点完全跟吹风机一样的,而吹风机却达不到风枪的高温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用风枪的效果 是不是比吹风机的好呢?版主  我们一般都有吹风机的

我一般拆触摸屏都是用吹风机加热的。

YLL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一般拆触摸屏都是用吹风机加热的。

又是你。呵呵。风枪加热觉得好。

网友(2015-08-16):
大湿有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