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0 不触发求助!

楼主(2015-05-15):
HP CQ40在家用的好好的突然屏不亮了,按开机键没有任何的反应,求助各位朋友帮一下,看看如何解决?
不触发

网友:
说得细一点,能不能开机,灯亮不亮?

网友:
什么芯片组的?

网友:
两个指示点一起亮个不停.

网友:
具体要拆机测量待机条件和触发信号进行判断具体损坏元件。

网友:
如果正视这个问题,可以罗列好大一堆原因,提供的线索这么少,老虎吃天,无从下口

网友:
你是用户吧 先简单的去掉电池 单用适配器看看能开机不
要是适配器没有问题 那可能是主板问题 建议送修!!

网友:
还是送修吧,就算你知道是哪里坏了,你也不一定换的好,别把故障扩大了

网友:
什么芯片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