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418风扇转动一下维修,附带BIOS

楼主(2015-05-15):
A1418一体机,板号:820-3588-A 集成,

感谢基地:提供图纸点位图
故障:不显,通电风扇转一下停歇一下又转一下。
拆机检测:主板问题保护了。

测Q7950的S极 PP12V_S0_FET没有电压,

一看是铁壳,铁壳在联想B470 B460机器中都是很容易坏。吹下铁壳电流到0.3了不掉了,

一测这铁管G-S都相通了,短路了,手上又没有这样的,这铁管和B470那些不一样,因为这里面有4个焊点,有三个S极相通,一个G极, 手上没有只能用普通管改了,

焊好把管子包好,接上电流表可以跑码,接上其它配件可以显示 。为了怕管子在坏把它贴在风扇口上,一点也不烫,
安装起来测试

虽然没有什么技术,让维修员少走弯路。相信有这个通病只是没有人发表,查了一下基地都没有这个BIOS 所以特别用编程器把这BIOS 备份下来

网友:
感觉好厉害。。顶一个

网友:
刘总监给力

网友:
刘大师给力。

网友A:
诶 刘总监什么时候开始修萍果了

网友:
你为何要那么叼!

网友:
小鸟的我还没遇过铁盖,只是听过而已

网友:
还没修过苹果一体机

网友:
学习了 继续努力

网友:
好久没修到苹果了

网友:
昌哥你就来笑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诶 刘总监什么时候开始修萍果了

等等版主看到了不怕会给扣分???

网友:
楼主考虑到代换的mos管的散热问题,而且是包好了粘在风扇口上,真是聪明!

网友B:
谢谢楼主备份了这个BIOS分享给广大维修技术员!

网友C:
这种铁MOS管到处都有卖的啊!而且联想上的机子会经常用到,你的这个MOS不是用在PWM电路里的吧!这种铁MOS改的电路很容易烧掉!还是换原件比较好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铁MOS管到处都有卖的啊!而且联想上的机子会经常用到,你的这个MOS不是用在PWM电路里的吧!这种铁MOS改 ...

这种不是和B470那些不一样,我把管子放在风扇上,应该用的久,用个半年一年坏了回来又有钱赚

网友:
接这么长的线也行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楼主备份了这个BIOS分享给广大维修技术员!

那是应该的,我维修笔记本的BIOS的都在基地下载,

网友:
BIOS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感觉管子还是焊到板子上比较合适,D极焊板子上利于散热,其它两极可飞线。

网友:
给力啊 。给一个大大得赞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 ... jEwfDc1NjMyNA%3D%3D

网友:
图纸和点位在哪里?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看来又是一位高手

网友:
飞的线,是不是有点长啊,我一般的飞线很短。

网友:
楼主很细心,技术也很好

网友:
就是碰不到 苹果机 ! 以后要是碰到了 非得好好研究一下 在让客户取走

网友:
楼主活雷锋啊

网友:
苹果的机子都能修说明功力深厚

网友:
一年半载坏掉。。汗,有点狠

网友:
线接的太长了点。

网友:
这种铁皮管坏的太多了,还不好找,楼上的方法很实用,我都是这么干的。

网友:
为了怕管子在坏把它贴在风扇口上,一点也不烫.......这个方法好

网友:
学习中。好论坛

网友:
这个 修到好多了 多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不错 但那个飞线怕出问题吧?

网友:
收藏这个BIOS先,以后会用到的

网友:
每天来学习一下

网友:
不错分享BIOS下次就可以用了

网友:
好样的,学习了!楼主辛苦

网友:
一体机能接可调电源看电流?

网友:
铁管最容易坏了

网友:
跟三个点的铁盖应该一样的吧,

网友(2019-10-30):
我要下BIOS啊,下BIOS啊